FX1N485BD板通讯阀岛 能写出控制Y 但是读X端状态读不到,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5-04-20):
FX1N485BD板通讯阀岛 能写出控制Y 但是读X端状态读不到,请大神指导
能写出控制Y点 证明通讯设置没错
在读的时候,X端是H0地址开始,也就是读H0的数据,但是跟查过的资料不一样。读应该是读回站号 功能码 然后数据个数 数据
但是目前发读指令时候,不管D1000--D1007发什么出去,它读来D1020---D1027就是对应的回来。而不是读X0该有的数据回来,请问是哪里有问题
读的数据如下面图片。还有程序
PLC解密+PLC教程需要的加我微信270871023

网友A:
你这解密大佬也有搞不定的事情吗

网友B:
这个 和大概和FX2n 类似, 你接收的字,前8个字 是发送的数据, 从第9个字, 是开始接受的实际字, 所以你把 k9 改 K17, 从第8个字后选择你想要的。 FX3U 以后, 三菱就改了。
下载积分:+3(huangqinxian) 真是好人!

网友C:
老师讲过的,接受到的数据必修立即转存到其他的寄存器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