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显示方面出现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5-04-20):
三菱触摸屏与FX5UPLC以太网通信,触摸屏没有插网线的时候触摸屏能显示文本文子。但是按钮开关和指示灯都不显示,这个正常毕竟触摸屏没有跟PLC通信上。
很奇怪的现象是把触摸屏的网线插好后,PLC和触摸屏通信上后原来在触摸屏能显示文本文子不显示了。开始不显示的按钮开关和指示灯都能显示了。
文本文子不受PLC软元件控制按道理触摸屏和PLC有没有通信上没有关系呀。按钮和指示灯还有文子都是用的注释标签。
麻烦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GS屏?双语言? 语言切换软元件 填一个地址就有了

楼主:
是GS2107-WTBD-N的屏,文本显示不用地址控制,用注释标签就是用来做双语言切换用。
如果用直接标签就能正常显示,但是双语言不方便呀

楼主:
这个是没有插网线的时候拍的照片
文本文字显示
按钮开关和指示灯不显示

网友B:
语言切换地址里面写1就可以了,不能为0,为0就不显示文字了。

楼主:
这个是插上网线5U和触摸屏通讯上的时候显示的画面,
文本文字注释标签不显示
按钮和指示灯都可以显示出来
麻烦大神们指导一下,是哪里的参数没有设置好吗?

网友C:
遇到过老屏不显示注释标签的 重新换了文本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热心帮助

网友D:
语言设置及切换,我当初也是因为这个以为触摸屏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