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3UDVCPU 错误代码:es:010a41f8

楼主(2025-04-21):
Q13UDVCPU 目前运行是没问题的,下载程序超级慢。
在线更改程序时提示“由于正在将程序缓冲存储器的数据传送到程序存储器中,因此无法执行,请稍等片刻后,再次执行”。
错误代码为:参考图片。
看了错误帮助也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也就是其他编程工具也在占用

楼主:
我咨询了官网,回复说:上次写入的时候中断了,重新完整写入后断电重启就好了。

网友B:
要么就是上次写入的时候还没全部上传好就把线直接拔了,要么就是连上了经常掉然后在线写入模式下直接拔线换了另一个连接方式导致的,解决方法就是用之前的线连上,或者直接重启大法走起

网友C:
还是USB下载靠谱,不容易断联

网友D:
监视写入的程序没写完就拔线就会出现这种现象,直接将程序写入后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