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台FX5U做MODBU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25-04-21):
3台FX5U做MODBUS485通讯,3台机都在线时通讯正常,如果将从站1或者从站2断电(通讯线路不动),主站跟另一个从站也不能通讯了;
怎样才能做到断开某一从站时不影响其它正常的主从站通讯呢?
主站程序及报警如图所示:

网友A:
这个M1表示正在通讯,M2正常结束,M3异常结束,断线时超时,为异常结束,要用M3跳过
三台FX5U通讯,用NN通讯,或者简单CPU通讯就好了,很简单的。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