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松下HG-C1050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25-04-21):
HG-C1050传感器,我模拟量采集的数据不随着实际测量值变化是为什么。

楼主:
采集的数据一直是最大值

楼主:
最新情况反馈数字量范围很小,只有0-34。我的通道是0-10v,应该是0-27648才对

网友A:
输出电压的你可以先量一下电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的你可以先量一下电压对不对
传感器是0-5v,量程是正负15。现在传感器显示0,但是电压只有18mv

楼主:
线接错了

网友B:
线接对了没有?传感器电压电流选对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