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2):
TIA Administrator V3无法打开,服务里面一启动就停止了,求指教

网友A:
我也打不开,重装吧

网友B:
重装也不行。

网友A:
我也是,网上的办法各种试,都不行,而且重装了两遍都不行,不知道咋回事。TIA Administrator V3这个服务运行不了,在西门子官网找了各种解决办法都不行,之前装博途19都可以打开,最后卸了又装了17 ,装20的时候系统重装了,打不开了。

网友C:
TIAAdmin_V3_SP5.exe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44HXHqzeHd_mhKtKoSdbLQ 提取码: dv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