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2):
最近想做个气缸的功能块,如何遇到了如下问题,想问一下有没有知道怎么处理的?
我建立了对应的IN OUT 在功能块里面的OUT使用了线圈,外面也使用了线圈OUT就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目前不知道怎么解决 也还没验证!
比如就这个我使用了M3011这个地址 如何就报错了,有没有用过FB的大佬指点一二

楼主:
这里补充一点 就是使用Y点是不会报错,FB里面也是使用线圈,FB外接口也是使用线圈就没报这个错

网友A:
可以关闭双线圈检查功能
我关闭了SET跟RST的双线圈检查功能的 不过双线圈不知道哪里关

网友B:
不会啊 你变量建的有问题?
变量是bit 然后全局变量,IN OUT的

网友C:
看了你这个好像有点复杂 有点懵
可能是我建的变量太多了,没这么好理解,不过变量名都是以中文命名的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D:
线圈的控制,最好在一端,要不就全放在FB里,要不就全放在FB外。建议还是分别检查下FB内外有没有使用双线圈。

如果FB引脚过多,建议还是用结构体。

楼主:
结构体我还不知道咋玩,现在还是入门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 你变量建的有问题?

怎么全是IN_OUT类型 用不到的引脚 不能换成输入 或者输出类型吗

网友E:
检查一下自动分配的地址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F:
看一下整体标签,你的用了一个字,然后快里面用了字里面的位

网友G:
简单的气缸动作有必要做的那么麻烦吗?为何不寻求简单明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