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这条指令的解读

楼主(2025-04-22):
西门子S7-200 CPU200 有这样一条子程序指令。我刚学;看不懂。拜求各位大师给予解释指点! 谢谢!

网友A:
模拟量换算的

网友B:
这个是模拟量转换指令,应该是封装好的

网友C:
功能块要找手册看

网友D:
这应该是自己编写的程序,功能是整数转换为实数,输入AIW48的数值 5530到27648 按线性关系转换到输出VD300,对应值为0.0到2.5

楼主:
感谢1;2楼的指点! 那这个指令是怎么封装的??还请教导! 谢谢!

网友E:
子程序封装

楼主:
感谢4楼的解读。。怎么写出这样的块?或者怎么修改这个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4楼的解读。。怎么写出这样的块?或者怎么修改这个块?
S200-SMART反复调用的子程序调用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h4y1H7qV/?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网友G: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就厉害咯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E:
你先学会怎么写模拟量转换 再去封装

网友H:
自己写的一个程序段

网友I:
初中数学  y=kx+b
明白了 自己写也可以。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J:
应该是西门子封装好的指令,之前式库文件

网友K(2025-08-07):
这个应该是自己写的AD转换库文件,然后调用的,西门子官方也有,而且引脚和这个一样,不问到底的话直接应用,引脚填好就行,模拟量标化都得用这个,自己写的话自己按照Output=[(Osh-Osl)*(Input-Isl)/(Ish-Isl)]+Osl这个公式写个子程序调用
B站账号 :atanboy

网友L:
这是一个西门子S7-200SMART的“模拟量输入量程换算库”,
永远年轻

网友L:
Input:要线性转换的输入,整数
ISH: 输入值的上限,这个数值是SMART的默认最大值,整数
ISL:输入值的下限  看这个程序应该是输入4——20ma的变送器,整数
OSH:模拟量变送器输出值的上限,即最大值,实数
OSL:输出值的下限,实数
Output:线性转换后的值,数据是实数
永远年轻

网友M:
确实如12楼所说,这就是一个二元一次方程,y=ax+b,自己套公式就可以写出函数

网友L:
这是一个西门子S7-200 SMART的模拟量输入转换库,这种库指令是独立于编程软件之外的专用指令。是由西门子内部人员编写的,但不是官方正式发布的。这种库可以大大提高编程效率、几乎没有出错。
永远年轻

网友N:
这个比较简单,详情请看下面所示:

网友O:
这个不是Smart的标准指令,是人家自己做了个块或者库,专门用于转换模拟量到直观的工程量,然后调出来用了。
Smart的模拟量通道最高数值(就是最大量程输入)为27648,最小值为0(对应0输入),这里有个5530是因为选择的是4~20mA,但是通道选择的模式是0~20mA,所以线性对应关系(模拟量量程)要把这个4mA以下的减去,然后再参与线性换算(比例关系计算)。下边的0和2.5是实际工程量的量程。在这里是0.0=4mA=5530,2.5=20mA=27648。估计是个压力表,单位是MPa?
然后剩下的就是按比例换算就可以了,这个需要自己去换算。做程序的话还需要用到整数I转实数R。模拟量输入输出都是一个字(长度为W(=Word))的整数 I(=int),实际工程量是会有小数点的,所以需要先把 I 扩展到双字的DW(=double Word),然后转换为实数R(=Real),之后的计算就用实数运算指令进行比例运算就行了,最终结果就是测量值。

网友O:
设输入电流a,对应输入数值X,实测(换算)结果Y,比例关系就是b=a/(20-4)=X/(27648-5530),这个计算出来是个以变化范围(即量程)为底的0.x的小数,乘以量程就是结果Y=b▪(2.5-0.0)。也就是Y=(2.5-0.0)▪X/(27648-5530)。
yanwu001

网友P:
你这个大概率就是一个0-2.5MPa的压力变送器,输出4-20mA电流信号。程序里对应数字就是5530~27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