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

楼主(2025-04-22):
安装博图软件必须要装虚拟机吗

网友A:
不必须,看自己意愿和电脑配置

网友B:
如果是做维护的话,必须要使用虚拟机,多版本存在。如果是开发的话,什么版本使用的顺手,就使用什么版本,不管什么版本,什么配置的电脑都卡

网友C:
软件兼容性很差 是博途的一大特色。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博图这个东西没事不要关。。再打开会卡

网友E:
不是必须。

网友F:
博图从16以后随便安装,可以共存,之前的也能共存,但是14和之前的在win11还是win10上装优点问题(没有深究,也不用),15 和15.1没怎么用,印象不深了,不过在win10上应该没问题,但是16 以后在win10上肯定没问题,win11上17以后肯定没问题,如果不用太老的版本也没必要用虚拟机,反正我不喜欢用 虚拟机,来回切换麻烦。西门子除了wincc professional不能共存,其他的基本都可以共存

网友G:
做维修的笔记本配置一般都比较低,装虚拟机会更慢,就像楼上说的,可以不同版本共存

网友H:
我安装的有V16和V18,虚拟机安装的是V20,一台电脑想安装多个版本的话,建议安装博图基础版,专业版貌似多版本不兼容,虚拟机还是有必要的,装了可以不用,用的时候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