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3):
安装西门子博途15. 1失败报必须获取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安装许可
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获取安装许可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电脑软件我也下载了

网友A:
重装系统吧,找个专业版的,WIN7或WIN10 64位的。

网友B:
安装之前先对照看下要求
‌西门子博途软件对电脑系统的配置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处理器‌:建议使用Intel Core i5或更高版本的处理器。具体型号如i5-8400H,频率为2.5到4.2 GHz,具有4核和超线程功能,8 MB智能缓存‌
1‌内存‌:内存建议为16GB或更多,对于大型项目,建议使用32GB内存‌
1‌硬盘‌:推荐使用SSD固态硬盘,并且至少需要50GB的存储空间‌
1操作系统‌:建议使用Windows 10专业版或更高版本
1图形分辨率和显示器‌:最小图形分辨率为1920 x 1080,建议使用15.6英寸宽屏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