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PLC,梯形图如何使用D0.b1,触点输不进去啊?

楼主(2025-04-23):
FX5U PLC,梯形图如何使用D0.b1,触点输不进去啊?

网友A:
三菱没有这个点,只有D0.0到D0.9,D0.A到0.F,你说的是西门子的吧,

楼主:
好的,谢谢,D0.0 OK

网友B:
把b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b去掉就可以了
正解

楼主:
三菱净误导人,触摸屏与PLC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