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三菱伺服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
PLC:FX5U-32MT/ES
伺服驱动器:MR-JE-40A
现在需要用脉冲控制4台这个型号的伺服,由于我一直没做过三菱的PLC和伺服的工程,所以请教一下
PLC和伺服的脉冲和方向的电路图应该怎么画
伺服我找了说明书,PP我理解应该是脉冲,方向我没找到点位
具体接线应该怎么接我也不知道,麻烦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JE-A的放大器说明书3.6.1有说明,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JE-A的放大器说明书3.6.1有说明,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谢谢,我看一下。我现在又在找抱闸了。哎

网友B:
抱闸可以用 CN1-47 CN1-49 等 要设置相应输出点参数

网友C:
PP脉冲PN方向 把伺服PA13改成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