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4):
Smart 200采集设备温度流量等过程信息,怎么可以显示到LCD电视屏上,不要经过电脑,有没有一种支持HDMI接口的模块啊?

网友A:
你找物联网关的厂家看一下 肯定有

网友B:
这个好用,目前我们这就在用,而且还能当网关在不同PLC之间数据传递
引用 网友C:
cMT-FHDX-920
https://download.weinview.cn/Private/ProductFiles/3D/cMT-FHDX-920.html

网友D:
https://detail.1688.com/offer/848058890823.html

这款钡铼的工业计算机就可以,带有HDMI接口
钡铼边缘网关、工业计算机、IO模块
金钱换价值、真心换真心
刘工-19924526249

网友D:
引用 网友D:
https://detail.1688.com/offer/848058890823.html

这款钡铼的工业计算机就可以,带有HDMI接口

BL330 系列 ARM 嵌入式计算机提供 1~3 个可选的 10/100M 网口、2xUSB2.0、1 个可选的 HDMI2.0a、1 个可选的 X系列 IO 板,2 个可选的 Y 系列 IO 板等丰富的接口,可用作通讯、PWM 输出、脉冲计数等数据采集与控制,支持 1080P@60fps 视频硬件解码。内置 Mini PCIE 接口,支持蓝牙、WiFi、4G 模块通信。
钡铼边缘网关、工业计算机、IO模块
金钱换价值、真心换真心
刘工-19924526249

网友E:
这是个伪命题吧,上面推荐的其实就是微电脑。体积更小,功能更单一而已,价格还可能更贵。

PLC信号发送出来,以什么格式显示?显示什么?

是不是还是需要配置,配置软件其实是厂家开发好给你而已,而你用电脑也是一样的,做一个上位机,包含数据读取,画面设计这两步,无论你用模块还是电脑都需要这两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用,目前我们这就在用,而且还能当网关在不同PLC之间数据传递

这个价格跟电脑没任何区别了

网友G:
昆仑通态有一款盒子HDMI的

网友H:
原来有触摸屏了?
触摸屏加电视盒子可以
或者有些触摸屏带HDMI接口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