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出到日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
问下大家,设备出口到日本,用的三菱Q系列PLC,三菱变频器,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
电源是客户自己解决,说是加升压变压器,设备供电电源还是三相380V

网友A:
PLC和触摸屏编程的时候最好用日语的系统
tantaninzg

网友B:
还要防止日本人搞破坏活动。

网友C:
开机画面做个东京热的图片,支持音频的话做个东京热的音频。一开机就让人期待满满....

网友D:
所有的配件都选日本的 程序你就永繁体 说明书也用繁体

网友E:
日本电压是
三相200V 60HZ
单相110V

网友F:
注意放上雅蠛蝶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