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2025-04-24):
这个是怎么算的是密码“1850”的?各位路过的老哥帮忙看看。
  • 下载积分:+1(张梧桐) 设置密码的人,是怕回不 ..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补充一张触摸屏的按键属性
    引用楼主2645855946于2025-04-24 11:39发表的 程序密码问题 :
    这个是怎么算的是密码“1850”的?各位路过的老哥帮忙看看。

网友A:
    H30353831, 是十六进制 数据,触摸屏上显示的是字符串,
    要转码,30 就是0,35就是5,38就是8,31就是1,有高低位转换,就是字符串 1850
  • 下载积分:+1(2645855946) 热心助人!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谢谢老哥,再麻烦问下 怎么转法啊
引用 网友A:
    H30353831, 是十六进制 数据,触摸屏上显示的是字符串,
    要转码,30 就是0,35就是5,38就是8,31就是1,有高低位转换,就是字符串 18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再麻烦问下 怎么转法啊

    找手册指令,先ASCLL转16进制,然后16进制高低位转换就得到啦
  • 下载积分:+1(2645855946)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