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一个连接上的多个连接定义点之间冲突警告

楼主(2025-04-24):
描述:Eplan求助
大佬们,最近学习Eplan,检查完成之后一直
有一个连接上的多个连接定义点之间冲突
警告,我用的是Eplan P8 2024版本,求指教,如何消除 。

网友A:
1-1024和1-1023是同电位连接,不适合有2个不同线号。热继下面每个连接点(2/T1、4/T2、6/T3)均是2条线,不能定义线号(1-1024/YE、1-1026/GN、1-1028/RD),线号定义只能定义在一条导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