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哪家PLC有24VDC电压检测模块(AI),输入刷新频率要在100ms内?

楼主:
如题,群里有谁知道哪家PLC能检测直流24VDC电压的输入模块,有的话推荐一下,要求输入刷新频率要快,最好在50ms内,在1s左右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A:
灵活点啊。有(电压)模拟量输入的都可以,用两个串联电阻分压,将电压降为PLC允许的范围内即可。程序里再按比例换算处理。

网友B:
TB搜直流电压变送器,DC0-1000V转输出4-20mA。东西不贵可以买回来测试,模拟量线性输出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