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6):
搞一台绕线机,用信捷XD5E,误差累积会越来越大,把伺服电子齿轮比调大用处不大,请大佬指点一下。还是这种机器用总线控制会比较好

楼主:
用的是PLSF指令

楼主:
走固定线速度,绕第二层就有误差,到后面累积误差越来越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走固定线速度,绕第二层就有误差,到后面累积误差越来越大

你的誤差是伺服位置誤差 還是線排不好(第二層起點有沒有偏移1/2線徑)

用的是PLSF指令

繞線不是應該用補間指令? 你是繞哪種東西?

网友B:
这个绕线不是根据转了多少圈来的吗?

楼主:
每层加了两倍线缆直径,前面有送线机构。要横速。感觉用脉冲控制不是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誤差是伺服位置誤差 還是線排不好(第二層起點有沒有偏移1/2線徑)

每层加了两倍线径长度

网友C:
信捷有团队搞收卷,不过程序算法都是保密的,我也是换了其它方案搞定的

网友D:
不是参数里面有补偿吗?,试试每圈补偿看看

网友E(2025-07-06):
  是实际卷径和计算的有误差吗?

网友F:
收卷机用伺服或高精度编码器。用360度模数做。可清除误差

网友G:
可以试试采用绝对值编码器来做位置控制
附件: 16单圈并行信号编码器17.pdf (708 K) 下载次数:21
附件: GES58单圈绝对值并行-4096.doc (324 K) 下载次数:17
旋转编码器

网友H:
我擦
为什么没有张力控制呢
张力、圈数、线速度看下三菱的算法库吧,西门子的也有。三菱的算法库授权费2W+,西门子的也差不多这个价。特别是做卷绕的,都不用官方的库,自己些的,其实也没那么难,难的是惯量匹配和算法调试,特别是无缓冲的,还没动就断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信捷有团队搞收卷,不过程序算法都是保密的,我也是换了其它方案搞定的

信捷真不行,人家西门子都是开放的,做的程序比信捷的更好,他们还在保密,真可笑

网友I:
我这边别人用台达EH3做的,用绝对定位基本看不出来误差,可惜拿不出来程序要不然读出来看看

网友J:
机械误差是根因

网友K:
有没有拿成品量过卷径?除以层数能得到相对准确的层厚

网友L:
光轴排线器加变频器直接搞定,前面加一个浮棍带模拟量的接到变频器。这个简单而且绕的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