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转速的讨论

楼主(2025-04-26):
一般情况下低惯量的伺服额定转速都是3000转,用了这么多年无论是脉冲控制还是总线,写程序时能设定的最高转速都是限制在3000转以内。但是我发现大部分伺服手册里能设定的最高报警转速都到5000-6000转,能长时间超过3000转运行吗?我的理解是看驱动负载,如果是低负载应该也问题不大,不然也不会给你这么大空间可以设定。还有一个是电机轴承,长时间超过额定转速轴承估计坏得快。大佬们的看法是什么样

网友A:
在额定转速内它可以输出额定转矩,超出额定转速输出转矩减小。
电机手册里都会有这个电机的转矩和转速关系的曲线图,你的负载在那个转速区间内长期运行不会烧掉,但是可能会发生跟随误差过大之类的错误。

网友B:
超过额定转速,发热就严重,使用寿命会变短

网友C:
具体还得看产生的经济效益!
如果运行转速在3000转内只能产生10000块钱,运行在5000转可以产生16000块钱,在这时候我想各位会如何选择?

网友D:
果然是大有学问呐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E:
松下的伺服 过载能力还可以

网友F:
案例,低惯量、低负载、高转速,每1秒运行2到3次,每次行走500-800mm。三菱5000w伺服电机,运行速度设定5000转,误差小于2mm,电机可以使用大概6-8年左右,真实的设备存在。

楼主:
感谢大佬们的精彩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