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7):
如题,扫码枪扫到二维码信号也是一串字母和数字连起来的数据。

网友A:
加个扫码枪,用RS2指令具体看手册

楼主:
我能不能通过触摸屏读到扫码枪二维码信息,再通过PLC和触摸屏通讯将二维码信息读取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能不能通过触摸屏读到扫码枪二维码信息,再通过PLC和触摸屏通讯将二维码信息读取到?

你触摸屏支持就可以

网友C:
加个232BD用RS指令就好,用屏通讯来读应该更复杂!
代PLC编程 15680448079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个232BD用RS指令就好,用屏通讯来读应该更复杂!

用屏简单一些,一般屏有2个com口,1个232,1个485,正好1个接PLC,1个接扫码枪,通过触摸屏中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屏简单一些,一般屏有2个com口,1个232,1个485,正好1个接PLC,1个接扫码枪,通过触摸屏中转

几年前用威纶通的触摸屏做过这种方案,但是那时候触摸屏只支持一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