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步进到达位置后,如何启动下个动作.

楼主(2025-04-27):
老师们好,我想用步进电机达到指定位置后,用什么指令控制电磁阀工作。

网友A:
脉冲完成标志:例如Q0.0对应的SMB67.6(控制字节第6位)会置1表示脉冲输出完成
如果有编码器也可以结合高速计数器来执行下个动作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