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8):
好多国产伺服电机标注扭矩都是整数  5N.m  6N.m  10N.m  15N.m   这样

这个扭矩数值能做到这么规整吗

电机老长   额定转速1500 2000 2500 稍微超出一点就报警

网友A:
也算得上混迹论坛多年的老工控了,不知道这(稍微超出一点就报警)这稍微算是多少?5%?10%?还是100%??

网友B:
我只能说机械选的伺服太极端了,  到达额定转矩宽泛一点(可以波动), 我这基本没遇到过载,卡死或抱死除外。

网友C:
应该是选型小了,也可以考虑把转矩报警检测时间加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310602]
也算得上混迹论坛多年的老工控了,不知道这(稍微超出一点就报警)这稍微算是多少?5%?10%?还是100%??

扭矩这么规整是啥情况   额定 1500  到1800就报警又是啥情况 ?     都是虚标的?

网友D:
超过额定转速 扭矩就下降了 你选型不会是刚刚好吧 那就选大一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扭矩这么规整是啥情况   额定 1500  到1800就报警又是啥情况 ?     都是虚标的?

你那报警代码是什么?根据代码查找一下故障不就知道了!

网友E:
看负载率吧
负载率不超90%    超过额定转速没有关系的
伺服都是2个指标  额定转速  最大转速     只要负载率不拉爆   瞬时负载不拉爆
一般伺服电机允许  瞬时500%扭矩输出  只是很短很短

网友F:
转动惯量是啥子么?不留足够余量,自己给自己挖坑造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