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8):
想请问一下  工业相机
通过PLC发送 功能码05 单个线圈写入 到相机02号寄存器置1以后 触发相机拍照 然后发送数据到 PLC
三菱FX5U  这个通讯要用到socket指令么,还是PLC做从站就可以了

我想实现的功能 就是通过PLC 来触发相机内部  然后手机数据传回PLC   现在知道 触发线圈是    用MODBUSPULL 软件   功能码05     02号地址  发送 ON 可以触发     相机保持寄存器 数值保存在相机  1018的地址位 想把这个地址位的数据发送到PLC

网友A:
试试工具里的通讯协议功能,配置下报文格式,这样程序就简单些

楼主:
配置的话 我是这个弄得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楼主showtimelb于2025-04-28 10:11发表的 帮帮我,三菱FX5U 连接 工业相机 的通讯格式 :
想请问一下  工业相机
通过PLC发送 功能码05 单个线圈写入 到相机02号寄存器置1以后 触发相机拍照 然后发送数据到 PLC
三菱FX5U  这个通讯要用到socket指令么,还是PLC做从站就可以了

我想实现的功能 就是通过PLC 来触发相机内部  然后手机数据传回PLC   现在知道 触发线圈是    用MODBUSPULL 软件   功能码05     02号地址  发送 ON 可以触发     相机保持寄存器 数值保存在相机  1018的地址位 想把这个地址位的数据发送到PLC

简单点,Plc 作为从站.上位机作为主站。设置端口号ip.让上位机连接plc....plc分配几个d区地址作为信号交互的。就可以。
plc

网友C:
标准MODBUS协议就直接用5U的简单通讯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标准MODBUS协议就直接用5U的简单通讯就行

三菱的简单通讯不是只能三菱之间走通讯吗

楼主:
需要打开什么指令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三菱的简单通讯不是只能三菱之间走通讯吗

网友E(2025-05-29):
需要这么麻烦吗?SLAP了解下,上位直接可以读写plc内部地址

网友F:
MODBUS TCP,配置报文,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