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事件显示怎么显示全部的历史报警

楼主(2025-04-28):
用软件或者U盘拷出来的报警记录假如是3年前的,事件显示里面可能只能看的近期的.各位大佬怎么设置全部显示

网友A:
能用这么久吗????3年前?不是30天前?365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这么久吗????3年前?不是30天前?365天的??
就是客户这边要求要2.3年,然后事件显示又没有这么久

网友B:
这个应该去电脑里看看数据存在哪个盘具体一点就看存放在那个文件夹

网友A:
可以的,我会做,我找到你的问题了,有需要找我有偿给你做

网友C:
5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