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9):
汇川easy521plc 要带36路模拟量采集,4-20mA的18路,±5V的18路,有没有成本低点稳定点的模块品牌推荐,求方案,谢谢大佬

网友A:
国产IO板啥的,建议某宝搜一下。成本比正规模块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IO板啥的,建议某宝搜一下。成本比正规模块便宜很多

有没有稳定点的推荐,也怕出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B:
用专用的模拟量采集模块,再用PLC去读,这样组合性价比最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专用的模拟量采集模块,再用PLC去读,这样组合性价比最高了

对 我想描述的就是第三方的 不知道那种品牌好用稳定

网友C:
不建议你直接采集
可以直接用几个八路的采集器组成,再通讯方式

网友D:
艾莫讯的EC3A-AE0830 8路采集,Ecat总线多挂几路.
高迈德的Eip总线14路采集.
这两种用过,其它淘宝很多,但没用过

网友E:
这个帖子前段时间见过一个,怎么又出来一个,是准备介绍产品吗

网友F:
用过舟正,模拟量转48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艾莫讯的EC3A-AE0830 8路采集,Ecat总线多挂几路.
高迈德的Eip总线14路采集.
这两种用过,其它淘宝很多,但没用过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前段时间见过一个,怎么又出来一个,是准备介绍产品吗

不是哦 我只是还没确定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过舟正,模拟量转485

好的 谢谢

网友G:
不怕贵,研华
ADAM4117 Modbus RTU
ADAM6017 Modbus TCP
一个8路。
低成本,用国产的,稳定性肯定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