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9):
最近项目需求,第一次使用博图。
第一个坎,安装时要求重启电脑,重启了也不管用,后来网上一搜,还要删注册表。
第二个坎,软件安装困难,重复安装,重做系统4-5此后才安装成功。
第三个坎,各版本不能通用,偏偏软件超大,安装困难,现场设备版本多种多样,V10-V20都安装?
第四个坎,搭第三方伺服,各个软件版本的工艺对象配置差别很大,有些官方资料也因为软件版本差异导致没法用。
第五个坎,西门子自带的指令不太多,常见的SinaAPOS等指令还得额外安装,让我非常难理解。
其他诸如鼠标拖拽+键盘共同操作编程,实在用不习惯,但我看有些人玩的挺熟练的,不评价。

头一次觉得欧姆龙的sysmac,基恩士的KV,汇川的inproshop如此好用。
这到底是我不会用,还是这玩意逆天,给我整emo了
  • 下载积分:+1(qj_wgx) 老外的东西都挺挺折腾

网友A:
    软件嘛 都是新版兼容旧版
    旧版无法兼容新版
    因为授权原因,西门子的比较麻烦,比较严谨,卸载不干净也不给你用。
    很多人说和正版系统有关系,和正不正版没毛关系。
    一个上海的老朋友,用西门子十几年,弄个U盘安装系统,所谓专用,听着都小心的不得了(几年前)
    现在不知道还这么认为不!

网友B:
    是有点麻烦,但一般不需要重装系统,不像以前网上说的动不动教人重装系统。

    首先系统必须不能是家庭版,目前用得最好的是WIN10专业版。也不能是纯洁版的系统,会少很多必须的部件。

    最好安装在C盘,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所以C盘尽量大,我的长期用下来200G也有点不够用。最好是固态硬盘,加载速度快。

    版本,自己长期用一个最新或次最新的版本就够了,如果别的设备用更高版,买个虚拟机短期使用也能满足。

    安装时是有经常需要重启的提示,一般授权包里会有一个脚本屏蔽掉,启动一下脚本就可以继续安装,全部装完重启一次就行

    网上安装教程很多,完全按照教程做下来一般都没问题,不能自己乱装,也注意查清楚和其他软件的兼容性。

网友C:
    如果不是客户指定,或者行业限制,还是不要用四门子了,不要把时间都花在熟悉系统上,日系PLC样本都宣传5分钟让电机动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客户指定,或者行业限制,还是不要用四门子了,不要把时间都花在熟悉系统上,日系PLC样本都宣传5分钟让电机动起来

    人不能总在自己的舒适圈,接触新事物才会有进步
  •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就是这样

网友D:
    建议安装个多版本的虚拟机,非常方便,想用那个都可以。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6952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安装个多版本的虚拟机,非常方便,想用那个都可以。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69520.html

    牛逼,收藏了,感谢

网友E:
    家庭版也没事 我用了很多年也没事儿 而且不用虚拟机也可以多版本安装 从高的往低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客户指定,或者行业限制,还是不要用四门子了,不要把时间都花在熟悉系统上,日系PLC样本都宣传5分钟让电机动起来

    多学一点还是有必要的,保不准啥时候用上,借这个机会熟悉熟悉

网友F:
    不是你的问题  很多西门子设备链接 还要有对应的映射文件
    关键这个映射文件  也不让一般人有权限下载  麻烦的要死

网友G:
    不麻烦,感觉挺好用的,汇川基于 codesys 平台的软件也在用,感觉大差不差,二选一我还是会选择博图
    博图的版本更新确实也快,版本兼容问题也挺让人头疼的。保存源代码文件,部门统一版本,这个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麻烦,感觉挺好用的,汇川基于 codesys 平台的软件也在用,感觉大差不差,二选一我还是会选择博图
    博图的版本更新确实也快,版本兼容问题也挺让人头疼的。保存源代码文件,部门统一版本,这个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我觉得你可能用CODESYS的梯形图,如果用的ST 不应该还会选西门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你可能用CODESYS的梯形图,如果用的ST 不应该还会选西门子

InoProShop 我只用过 ST 呢,博图的文本编辑器旁边区域能显示 REGION 标识,点击能定位到这段代码位置,InoProShop 却不可以,博图还可以添加插件生成文档、点击DB、FB之类的块下方有个预览窗口可以查看成员变量,还可以拖拽进代码里、博图的 OPCUA 可以添加签名证书认证,博图的块还有版本控制。
博图的有点有很多,相较于博图 InoProShop 的优点在哪里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InoProShop 我只用过 ST 呢,博图的文本编辑器旁边区域能显示 REGION 标识,点击能定位到这段代码位置,InoProShop 却不可以,博图还可以添加插件生成文档、点击DB、FB之类的块下方有个预览窗口可以查看成员变量,还可以拖拽进代码里、博图的 OPCUA 可以添加签名证书认证,博图的块还有版本控制。
博图的有点有很多,相较于博图 InoProShop 的优点在哪里呢

博图最大的不方便 我认为就是觉得就是绝对地址 很烦 你不觉得CODESYS 很方便? DB 这个东西我就不喜欢  拖拽更不是我喜欢的东西  写一个变量 立即定义不好? 或者存在就 自动跳出来你自己选不好?
那个块的版本控制  你觉得好 我反而觉得很烦  我总觉得西门子学AB 学了些垃圾 AB的好处一点没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博图最大的不方便 我认为就是觉得就是绝对地址 很烦 你不觉得CODESYS 很方便? DB 这个东西我就不喜欢  拖拽更不是我喜欢的东西  写一个变量 立即定义不好? 或者存在就 自动跳出来你自己选不好?
那个块的版本控制  你觉得好 我反而觉得很烦  我总觉得西门子学AB 学了些垃圾 AB的好处一点没学

我也觉得自动创建变量好用,编程的时候不需要手移开去按鼠标,博图这种拖拽纯增加无用动作。
另外我感觉博图的交叉引用也很恼火

楼主:
引用 网友G:

InoProShop 我只用过 ST 呢,博图的文本编辑器旁边区域能显示 REGION 标识,点击能定位到这段代码位置,InoProShop 却不可以,博图还可以添加插件生成文档、点击DB、FB之类的块下方有个预览窗口可以查看成员变量,还可以拖拽进代码里、博图的 OPCUA 可以添加签名证书认证,博图的块还有版本控制。
博图的有点有很多,相较于博图 InoProShop 的优点在哪里呢

你不觉得编程的时候经常要去点鼠标很麻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不觉得编程的时候经常要去点鼠标很麻烦吗。。。。

西门子以前就是过程控制出名的,从过程控制结构化方面考虑就是用鼠标方便。

大批量设备还是把标签名用序号排列比较好,移植项目时不至于把标签名改一遍。

如果用序号根本记不住,基本都是分两页,从另一边拖到程序里。还有年纪大,不喜欢记东西,程序慢慢做。

网友I:
引用 网友G:

InoProShop 我只用过 ST 呢,博图的文本编辑器旁边区域能显示 REGION 标识,点击能定位到这段代码位置,InoProShop 却不可以,博图还可以添加插件生成文档、点击DB、FB之类的块下方有个预览窗口可以查看成员变量,还可以拖拽进代码里、博图的 OPCUA 可以添加签名证书认证,博图的块还有版本控制。
博图的有点有很多,相较于博图 InoProShop 的优点在哪里呢

先说一个,汇川是有博途的这个region玩意的,只是没那么简单的用到。要打开程序我才知道了,我也是查了很久才知道的。
另外,codesys系的ST监控是真的方便
其余的,相比来说,半斤八两而已。要我用,我也选择博途。不管从哪方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博图最大的不方便 我认为就是觉得就是绝对地址 很烦 你不觉得CODESYS 很方便? DB 这个东西我就不喜欢  拖拽更不是我喜欢的东西  写一个变量 立即定义不好? 或者存在就 自动跳出来你自己选不好?
那个块的版本控制  你觉得好 我反而觉得很烦  我总觉得西门子学AB 学了些垃圾 AB的好处一点没学

博途目前推行的都是符号访问哈,不要想着绝对地址。还在说博途绝对地址啥的,就没意思了。就算有地址,你也一样是输入符号就可以找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先说一个,汇川是有博途的这个region玩意的,只是没那么简单的用到。要打开程序我才知道了,我也是查了很久才知道的。
另外,codesys系的ST监控是真的方便
其余的,相比来说,半斤八两而已。要我用,我也选择博途。不管从哪方面。

我都试过的,汇川的 region 是这样用的 {region name}{endregion},但是不能像博图那样在侧边栏显示,颜色也不显眼,唯一的作用就是可以将这个区域展开或折叠
他们说的那些让我感觉他们是没用过或者不会用博图,都不想跟他们争辩什么

网友J:
不喜欢变量拖拽,莫非都是用的当时才定义变量?或者喜欢用手敲?这种习惯,呵呵,你开心就好,可以预见你的程序,乱。

网友J:
博途目前最不方便的,1、SCL语言(其他软件叫ST语言)程序在线监控变量状态不在变量旁边,在右边栏,不直观,不清楚西门子为什么一直不改,技术上来说应该不难。2、梯形图程序不能在不同版本间复制粘贴,对这个问题非常不能理解,梯形图的玩意万年不变的东西,不清楚它们搞版本保护是什么目的。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做工控的必须要习惯折腾,我就见过学计算机的连个操作系统都不会装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不喜欢变量拖拽,莫非都是用的当时才定义变量?或者喜欢用手敲?这种习惯,呵呵,你开心就好,可以预见你的程序,乱。

FOR i:=0 TO 99 BY 1 DO
    IF i<>99 THEN
        linkArrData.pNext:=ADR(linkArrData[i+1]);
    END_IF
    IF i<>0 THEN
        linkArrData.pPrivious:=ADR(linkArrData[i-1]);
    END_IF
    linkArrData.intData:=i;
END_FOR
pLinkPointer:=ADR(linkArrData[1]);
linkData:=pLinkPointer^;
int1:=linkData.intData;

pLinkPointer:=pLinkPointer+16#C;
linkData:=pLinkPointer^;
int2:=linkData.intData;

pLinkPointer:=pLinkPointer+SIZEOF(linkData);
linkData:=pLinkPointer^;
int3:=linkData.intData;

刚才写的测试程序的一部分 你指点一下哪里乱?  你可以说变量排版乱 我信  程序乱不乱 真的是看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喜欢变量拖拽,莫非都是用的当时才定义变量?或者喜欢用手敲?这种习惯,呵呵,你开心就好,可以预见你的程序,乱。

做好框架,创建局部变量,分配局部地址区域,精确到段,不会乱

网友K:
引用 楼主:

做好框架,创建局部变量,分配局部地址区域,精确到段,不会乱

你们理解错"使用时定义的意思了"

int pNext;
FOR i:=0 TO 99 BY 1 DO
    IF i<>99 THEN
        linkArrData.pNext:=ADR(linkArrData[i+1]);
    END_IF

int a;
bool m_b;
if m_b then
   a += 1;
end_if
这可能才是所说的"使用时定义"

其实博途可以设置在使用SCL  ,可以纯文本视图而不是文本+表格视图(表格定义变量), 访问时可以符号+绝对地址(当人高本的博途啊)低版本不了解) 只不过符号访问要加#号
想拖变量的拖变量
想直接输入的可以直接输入

以前老标准的C语言也是定义变量必须在最前面, 最后新标准还不是改了,使用时就近定义
其实像JAVA C++这些编程语言还不是使用时就近定义,也没乱, 总不能写了N行代码,最后不记得定义的变量还要往顶部查看
如果现在的IDE工具没智能提示还不是一样痛苦!
不信可以去使用vim,没安装插件的,不会自动提示,需要自己按快捷键

网友L:
是很麻烦  还没有倍福的好用,软件小功能强价格贵
锅专家
如果您有烦恼,
如果您缺少背锅人,
如果您百思辗转不能入眠,
如果您扛不住压力,请找专业背锅侠。
我们秉承一贯作风,
锅背的快准狠,锅背的专业专注执着;
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团体中,发挥出您真正的价值和优势
专业背锅,快选锅专家!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是有点麻烦,但一般不需要重装系统,不像以前网上说的动不动教人重装系统。

首先系统必须不能是家庭版,目前用得最好的是WIN10专业版。也不能是纯洁版的系统,会少很多必须的部件。

最好安装在C盘,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所以C盘尽量大,我的长期用下来200G也有点不够用。最好是固态硬盘,加载速度快。

比较正确,跟我想说的一模一样。

网友N:
引用楼主迷路的土豪于2025-04-29 16:44发表的 感觉博图软件真的麻烦,是我的问题吗? :
最近项目需求,第一次使用博图。
第一个坎,总让我重启电脑,重启了也不管用,后来网上一搜,还要删东西才可以。
第二个坎,装了四五次装不上,重做了好几次系统后装上了。
第三个坎,由于没用过,没注意版本。版本不能通用,我真的吐血,合着我去如果去现场调试,光软件就得整好几个
第四个坎,像搭第三方伺服,找了好多资料,鼓捣半天发现怎么有的指令我没有,又一顿找资料,发现还得下库文件。

感觉博图就是垃圾一坨屎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