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9):
三菱FX5U CCLINK 总线控制MR-JE-C伺服    点动功能无法运转,不知道问题处在哪里

网友A:
先确认能不能上使能,然后确定K3速度模式写到哪一个寄存器了,
  • 下载积分:+5(独步黄昏)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楼主:
    高手就是不一样,这个问题解决了,思路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后面的程序给W-6040 传送了另外一个值。谢谢,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切换到定位模式后,控制指令与定位速度都传送正常,电机不转。目前没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能不能上使能,然后确定K3速度模式写到哪一个寄存器了,

    谢谢高手的解答
    高手就是不一样,这个问题解决了,思路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后面的程序给W-6040 传送了另外一个值。谢谢,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切换到定位模式后,控制指令与定位速度都传送正常,电机不转。目前没解决问题

网友A:
    新的问题,那就是电机还没完全停止,就切换就会死机的,正确的做法是先停止,然后再次切换模式
  • 下载积分:+5(独步黄昏) 热心助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楼主:
    看手册认真研究了下6040控制字每个位的功能。
引用 网友A:
    新的问题,那就是电机还没完全停止,就切换就会死机的,正确的做法是先停止,然后再次切换模式

网友B:
    做个停止延时哟!
  • 下载积分:+5(独步黄昏) 热心助人!

网友C:
    这个能叫总线吗,慢得一笔,用ETHERCA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叫总线吗,慢得一笔,用ETHERCAT

    三菱不晓得支不支持ethercat,汇川是有这通信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