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改程序

楼主(2025-04-30):
我这里有个SMT收板机的程序,原程序是收一块板就往上升一步。
现在需要改成收一块板就下降一步。
程序1000步以内。
请问谁熟悉这款机器的程序,能否帮忙修改,费用多少?

网友A:
上升下降什么控制呢?如果是气缸,那就电磁阀相反,点位相反就行,如果是伺服,那就位置取负数吧

网友B:
应该是伺服定位的控制程序,较程序较简单修改,费用应该800左右,要是从头开始编应该1500左右。
代PLC编程 15680448079

楼主:
我直接把松下程序放进来吧。
升降用的是普通的减速电机加一段均匀的锯齿,可以实现50层左右的收板。其他的也是减速电机和气缸。

网友C:
这个程序没有注释,不知道工艺,看不明白的

楼主:
看来还得我自己慢慢摸索慢慢改。

网友D:
有何可研究?如果是气缸驱动的话,直接调换气管何限位信号就好!

网友E:
至少把输入输出的 X,Y 都说明一下,否则别人是无法看程序帮你的。
应该还有个触摸屏,操作控制是从触摸屏上发出的吧。

网友F:
改电机正反转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