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S7-1200、1241-485模块与驱动器通讯的完整项目编程案例

楼主(2025-04-30):
各位大神,谁有
S7-1200DC/DC/DC与CM 1241 (RS422/485)模块的上位机,与驱动器通讯的完整编程案例

楼主:
想借鉴一下思路,现在我写的程序比较依赖用定时器,modbus-485通讯的都行

网友A:
找下官网教程,有个通讯案例可以借鉴或者B站搜下相关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下官网教程,有个通讯案例可以借鉴或者B站搜下相关的视频
看了,有些地方看不明白,比如说我这个,如何往同一个地址里先写0后写1,再写回0

网友B:
学习学习,有供应商吗,找他们要

网友C:
就是一个轮询程序,保持同一时间所有的通讯块只有一个满足条件进行参数更改!不管是时间轮询,还是完成位错误位触发激活下一个程序段,都是一个要求,所有相同的Master只有一个激活就好!西门子官网很多轮询教程和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