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2):
台达 PLC   什么问题呀

网友A:
程序中设定的PLC型号与当前的 PLC型号不符,无法下载到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设定的PLC型号与当前的 PLC型号不符,无法下载到PLC。

型号一样的。 是不是CPU版本低了

网友B:
怀疑你的电脑的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你的电脑的系统问题

会不会是因为用最新版本软件 ,CPU固件版本低?扩展模块都识别不出

网友C:
不影响,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