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2):
如题,小弟现在手上有一个不支持插补的国产仿三菱FX3UPLC,可以支持6路高速脉冲,现在自己有个xyz三轴步进滑台,刚开始学习,看了一些视频好像都是用插补的方法来画图形,想问问这种不支持插补的PLC要如何去实现呢?刚开始学习,不太明白,真诚发问,求助各位大哥。

网友A:
你可以去问问  PLC售后或者看看说明书  这样来的比较快
努力学习 学以致用!
QQ号:349328832
QQ群:4057363
一入工控,情深似海!

网友B:
这种你只能问厂家了,这种又不是真的三菱

网友C:
不支持插补,就需要自己计算每一个点位,然后一个一个的点来运行,点越多,圆越平滑。点越少,圆形锯齿越厉害
好的,谢谢你,我去看看

网友D:
你是打算设计个什么东西吗?不然学这个来干嘛呢?

网友E:
刚学PLC你都不愿意买正版吗 一个二手3U也不贵吧,或者FX5S价格ADP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支持插补,就需要自己计算每一个点位,然后一个一个的点来运行,点越多,圆越平滑。点越少,圆形锯齿越厉害

应该就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打算设计个什么东西吗?不然学这个来干嘛呢?

恰好手头有这个滑台想着试试罢了,网上看了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学PLC你都不愿意买正版吗 一个二手3U也不贵吧,或者FX5S价格ADP板

快毕业了,自己随便买个试试手的二手加上一些拓展也好贵

网友E:
自己玩不需要买IO拓展啊,如果你要玩通讯,5S加一个BD板,在站长这买才1200元,5S 32点加RS-232/485 BD板,实在不行买的汇川的easy 501 -淘宝950元,   也能咸鱼二手,然后玩完之后再咸鱼出掉,基本能就亏一百两百的,PLC很难玩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