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3):
有人能做这个免狗补丁么,可以一起商量下怎么做。

网友A:
淘宝有卖的

楼主:
V19和20好像没有吧。针对unified PC的

网友B:
插个黄盘就行,不一定要是WinCC Unified的,亚洲版的黄盘

网友C:
18和之前的是可以的,用wincc或者pro的都行,补丁狗也可以。但是19.20好像这个狗授权有更新,用之前的各种方式的狗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