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5):
IT7100触摸屏做历史报警显示,触发报警后,报警控件里空白没有记录到报警内容怎么办?

楼主:
切换到报警事件组态后,才可以显示 。为什么不能记录真奇怪?

网友A:
是不是设备工作正常没有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备工作正常没有报警

已有触发报警的,在实时画面都可以查看到

网友B:
报警记录存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警记录存盘了吗

帮忙看看这设置对吗

网友C:
报警记录控件那边还得选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警记录控件那边还得选择下。

谢谢,正如你所说的已在属性栏选择了“报警记录”,并且右栏中选择了“报警记录_1”,产生报警测试时就是不会显示报警文本内容,没法记录。
选择上面的“报警 ”或“报警事件”时,产生报警后会显示报警内容,但这不是想要的历史报警记录。

网友D(2025-09-03):
你把报警类别里的记录设置选择报警记录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呢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