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5):
三菱FX3U型号的PLC控制三个伺服电机,需要定位的位置点很多,自动定位用的是变址,对于手动程序有点困惑,如果一条条的DDRVA写下去程序很多,求教大家有没有手动定位好的处理办法

网友A:
一个DDRVA就行啦,其他的定位地址和速度传输到这个指令里面去,做好扫描周期的隔离就好啦,手册上有教程,还能复制到程序里面去
  • 下载积分:+5(快乐小学生) 正解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你自动都用变址了,手动也用这个变址不就行,点位就用D0,变址Z0=D0*2,那么定位D200Z0,速度D300Z0,
  • 下载积分:+1(长矛沾屎) 真是好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D:
    在按钮上做点文章,按下后选择位置执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