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6):
求早期的TISOFT软件 用于SR系列PLC编程

网友A:
不是用手持编程器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這個用directsoft就可以
用電腦還要再加買一塊通訊模塊掛在編成口才能讀取
讀了會自動轉換成305系列的
引用 楼主:
此款PLC

~~業餘打工仔~~

楼主:
模块我有 只是软件找不到了
引用 网友B:
這個用directsoft就可以
用電腦還要再加買一塊通訊模塊掛在編成口才能讀取
讀了會自動轉換成305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