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J71MB91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25-05-06):
功能码03读,06写,自动通讯设置里没有,该如何整?

网友A:
0500h和0005h不就是吗?还是就是这个模块太贵,毫无性价比,通讯建议使用PLC以太网来做。

网友B:
这个就是示例程序,已经通过测试了

网友C:
引用楼主syking1234于2025-05-06 08:55发表的 关于QJ71MB91通讯问题请教 :
功能码03读,06写,自动通讯设置里没有,该如何整?
这个是需要自己添加modbus tcp,然后添加通讯协议支持功能的,
plc

网友D:
有一种第三方的转换模块,支持一个模块将多台同系列的PLC同时转为MODBUS-TCP协议;
相关图文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37072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0161816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