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6):
接手了别人的项目,现场反馈脉冲轴丢步了。自己去机台测试,监控驱动器发现PLC显示的当前位置,跟驱动器接收的脉冲数不一致。后来试出来了,只要电机在运行的过程中,按了暂停,就有一定概率出现。去查了PLC的手册,发现这么一句话,瞬间尬住了,不知该怎么处理
[attachment=310747]

网友A:
那就看看是否有暂停指令

楼主:
手册只找到这个停止的指令,减速停止还不能用

网友B:
stop 是这样的,应该有 Halt 暂停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op 是这样的,应该有 Halt 暂停指令的

机台要求是按暂停,电机要停下来,本来想用的强制停止是有问题,改成减速停的指令,发现压根停不下来。又不可能一按暂停轴就回一次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台要求是按暂停,电机要停下来,本来想用的强制停止是有问题,改成减速停的指令,发现压根停不下来。又不可能一按暂停轴就回一次原

松下的 PLC 如果没有暂停这种指令,那确实不好搞
定位指令是边沿指令吗,不是的话可以尝试停止复位定位指令。
已发送多少脉冲可以知道吗,定位前的脉冲数和定位后的做个比较。
PLC 还有高速 IO 接口吗,伺服运动也会有脉冲输出的,将这个信号接入 PLC 形成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的 PLC 如果没有暂停这种指令,那确实不好搞
定位指令是边沿指令吗,不是的话可以尝试停止复位定位指令。
已发送多少脉冲可以知道吗,定位前的脉冲数和定位后的做个比较。
PLC 还有高速 IO 接口吗,伺服运动也会有脉冲输出的,将这个信号接入 PLC 形成闭环控制。

定位指令是上升沿的
现在就是输出的计数跟驱动器的输入计数不一致
PLC要接收伺服的反馈值可能要加模块,伺服的驱动器是简易型的,还没有脉冲输出,也要换。
做反馈的倒是有想过,走串口通讯,也要加通讯模块就是了,也挺麻烦的。就是在想有没有其他方式处理

网友C:
为啥减速停止停不下来?

网友D:
速度快的话估计伺服有过冲  智能减速停止试试

楼主:
因为,那个指令触发了,没有停,把速度调慢,依旧是在发脉冲指令。看我发的那张图了吗,按例1写的能停,但是按例2的写停不了

网友C:
这个型号没用过 我用的是FP7系列的 减速停止可以停

楼主:
我查了详细的指令手册,发现那个地址压根没有减速停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没用过 我用的是FP7系列的 减速停止可以停

我也怀疑是型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型号的问题

你PLC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PLC型号是什么

FP-XH C60T

网友C:
引用 楼主:

FP-XH C60T

你XH系列的 去看XH的运动控制说明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XH系列的 去看XH的运动控制说明书啊

手册是一样的,我给的图确实不是FP-X的,但是手册后面写的FP-X的地址也是没有减速停止的位

网友C:
XH系列不是分配地址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XH系列不是分配地址就行了嘛

用Y点停止我也试过了,停不了。看手册的意思是数据表设定模式的时候才能用

网友E:
都用FP-XH了为啥不用数据表

网友F:
引用楼主王玮北于2025-05-06 11:30发表的 松下PLC,使用强制停止脉冲输出指令后位置变了 :
接手了别人的项目,现场反馈脉冲轴丢步了。自己去机台测试,监控驱动器发现PLC显示的当前位置,跟驱动器接收的脉冲数不一致。后来试出来了,只要电机在运行的过程中,按了暂停,就有一定概率出现。去查了PLC的手册,发现这么一句话,瞬间尬住了,不知该怎么处理
[attachment=310747]

工艺需求有暂停功能的,尽量选择要带有暂停功能的指令的PLC来实现。(这样,省得折腾。)尤其是,随意暂停功能的。(像那种,近原点减速功能停止。不算。)
以前,我遇到“随时”暂停需求的工艺,使用 永宏PLC 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是,基于剩余脉冲与当前脉冲的一种逻辑,实现暂停功能的)
你也可以,使用在当下这个接手的“半路项目”。但是,要使用172指令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