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6):
三菱ST如何在循环里面完成轴控制啊小白一个

网友A:
用循环控制不同的轴?

楼主:
对啊,用循环控制不同的轴,参数写数组里面

网友A:
通过轴号来封装的轴动作的FB  然后循环轴号不行吗

网友B:
for循环 打包轴控
正常是  先封包一个轴控的FB
实例化轴用数组
FOR循环对数组赋值  且引用该FB

用了数组FB  建议搭配  枚举使用  将中文轴名称  枚举常数与数组 数组对应
正常程序使用  用中文名表示   不然轴多  实在太乱了
  • 下载积分:+3(cccccy) 热心助人!

网友C:
    循环就是重复地执行相同的指令,处理类似的数据(基址+变址),把你控制一个轴的思路重新整理一下,再规划地址,确认好每个轴的不同数据地址之间的偏移,再用For循环去处理这些偏移即可。从简单的练起,100个按钮控制100个不同的灯=》100个按钮分别按3秒控制100个不同的灯=》100个按钮,按不同的时间(可配置,地址为D0,D1,D2,D3...或D0,D10,D20,D30...或D0,D100,D200,D300...时,不同地址偏移,循环要怎么改),控制100个不同的灯,理解了这个,再去写个这个轴控的,当然,轴控有些还看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