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41-485模块和驱动器通讯-Modbus Master

楼主(2025-05-06):
如何往同一个地址里先写0后写1,再写回0;
现在是可以写0后写入1;
写完1了,0写不进去

网友A:
建议试下用赋值,再准备赋值新数值时,先把原来的赋值清除,再者,建议你数据块的偏移量给优化出来,把优化块访问的对钩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