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2025-05-07):
三菱PLC寄存器D不是16位的字么。我想单独ON D0.0 D0.1这类的高低位的字节,怎么操作啊

网友A:
直接set d0.0就可以了。不用的时候复位。

网友B:
FX3U以上才支持哦
努力学习

网友C:
跟位软元件用法一样

网友C:
比如out m0,你也可以out d0.0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好的 谢谢
引用 网友C:
比如out m0,你也可以out d0.0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out m0,你也可以out d0.0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引用楼主2645855946于2025-05-07 10:36发表的 软元件问题 :
三菱PLC寄存器D不是16位的字么。我想单独ON D0.0 D0.1这类的高低位的字节,怎么操作啊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路过的前辈看一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懂你想干嘛,如果你想高低8位交换,那就把K2M0和K2M8交换就行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E:
    引用楼主2645855946于2025-05-07 10:36发表的 软元件问题 :
    三菱PLC寄存器D不是16位的字么。我想单独ON D0.0 D0.1这类的高低位的字节,怎么操作啊

    TRUE 它就完事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哈哈 我瞎琢磨着玩 感谢回答
引用 网友D:

    不懂你想干嘛,如果你想高低8位交换,那就把K2M0和K2M8交换就行

楼主:
谢谢答复
引用 网友A:
直接set d0.0就可以了。不用的时候复位。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谢谢答复
引用 网友B:
FX3U以上才支持哦

网友F:
你是不是想通过D0里面的16个位,来控制M0-M15,ON/OFF输出?如果是。就把D0.0-D0.F列出来,想控制那个,写1。不想控制写0,最后把它弄成10进制数,或16进制数,传送到D0。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是的是的 我是这个意思[quote谢谢老哥]引用第15楼工控人吴先生于2025-05-07 21:57发表的  :
你是不是想通过D0里面的16个位,来控制M0-M15,ON/OFF输出?如果是。就把D0.0-D0.F列出来,想控制那个,写1。不想控制写0,最后把它弄成10进制数,或16进制数,传送到D0。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谢谢答复
引用 网友G:
[attachment=310803]

网友H:
这种数字运算,ST是醉方便
D0:=Hxxxx;
m0:=D0.0;
m1:=D0.1;
m2:=D0.2;
m3:=D0.3;
.
.
.
zsh340

网友I:
引用楼主2645855946于2025-05-07 10:36发表的 软元件问题 :
三菱PLC寄存器D不是16位的字么。我想单独ON D0.0 D0.1这类的高低位的字节,怎么操作啊

如果是FX3U的话,直接指定就行。如果是FX2N以下的,那就得转换到位元件后再去指定(如果K1M0/K2M0/K3M0/K4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