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7):
通过寄存器的值置位辅助继电器;
D130=K1,置位M201
D130=K2,置位M202
D130=K3,置位M203
D130=K40,置位M240

楼主:
用变址即可,见笑了;

网友A:
MOV D130 K4M201
MOV D131 K4M217
MOV D132 K2M233

使用位,D130包含16位,每一位对应M201~M216。
K4表示16个,K2表示8个,K1表示4个。
K4M201即M201~M216,16个变量。

网友B:
1才区区40个,复制40遍也不算太麻烦。2不了解日系的PLC,不知道支不支持C语言,用FOR循环一下肯定更优化,几百个不成问题

网友C:
Z0:=D130;
SET( SM400 , M200Z0 );
  • 下载积分:+5(心碎了无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OV D130 K4M201
    MOV D131 K4M217
    MOV D132 K2M233

    使用位,D130包含16位,每一位对应M201~M216。

    MOV 不行,会置位多个位。

    研究一下DECO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Z0:=D130;
    SET( SM400 , M200Z0 );

    是的,变址即可;

网友E:
    for i:= 1 to 40 do
       z0:=i;
       if d130=i then
         m200z0:=1;
       end_if;
    end_for;

网友F:
    用解码可以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MOV 不行,会置位多个位。

    研究一下DECO指令

    这个16位指令,超过16位循环回去了,变址靠谱点,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还请大哥多指教

网友H:
DECO D130 M200 K8
如果要Set的话,用For更好些。

网友I:
有规律的程序,我都是用FOR循环

网友J:
引用 网友E:
for i:= 1 to 40 do
z0:=i;
if d130=i then
m200z0:=1;
end_if;
能把轴驱动指令写里面不

网友K:
变址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