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型号:三菱fx3ga

楼主(2025-05-07):
上传或者写入程序要关键字,求助

网友A:
写了保护 要输入正确密码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B:
如果自己留有程序,可以清除存储器再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自己留有程序,可以清除存储器再写入
谢谢,已经解决

楼主:
解决方法:找到原有程序,清除存储器再写入程序即可

网友C:
那可以解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