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5连接不上博图V18编程的PLC

楼主(2025-05-07):
WINCC7.5能连接上V16编程的PLC,但无法连接上V18编程的PLC。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迷津啊,万分感谢!!!!!!!!!!!

网友A:
1.你把plc完全重新编译,然后导出变量和证书,wincc中重新导入证书。
2.v18组态的高固件版本的,可以取消仅支持PGPC的安全通信
3.建议检查博途和WinCC的版本兼容性,必要时升级或更换软件版本

网友B:
1500 V2.9固件及以后得cpu有个安全通询,需要先用scada插件导出一次才能as通讯!

楼主:
谢谢上述二位,问题解决了。是你们说的原因。万分感谢!!!
努力奋斗赶超富二代

网友C:
你也大连的啊
有安全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