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8):
其实动作比较简单就是一个按钮按下后只有对应的灯亮,其他的灯都灭了。想问问各位大神有没有简洁的指令。

楼主:
程序段4必须要加入,不然1个扫描周期内容易扫描出错,按钮按了没用

网友A:
按钮组合成一个变量,输出组成一个变量,按钮组合赋值给输出组合就行了

网友B:
取一个整数,2#    16位,每位对应按钮的状态,假设按钮按下 对应的位为1,放开为0, 当整数不为0时 将这个整数的值移动到
另外一个整数,这个整数的2进制每一位对应一个灯的状态

网友C:
你看你  水平不高 要求却很高,你能把SR指令用到极致 就可以成为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组合成一个变量,输出组成一个变量,按钮组合赋值给输出组合就行了

也对啊,感谢,这也是一种好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一个整数,2#    16位,每位对应按钮的状态,假设按钮按下 对应的位为1,放开为0, 当整数不为0时 将这个整数的值移动到
另外一个整数,这个整数的2进制每一位对应一个灯的状态

这个倒是可以应付16位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你  水平不高 要求却很高,你能把SR指令用到极致 就可以成为高手了

大师有什么更加简洁的方法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可以应付16位以下的。

。。 这个是个思路而已  不要说16位  需要多少定义多少

网友D:
问了一下ai,ai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先复位所有的输出,然后再置位对应的输出

网友E:
遇事不决for循环

楼主:
哈哈,友友们,结合9楼的说法我把程序稍微改了下,这下子没问题了

网友F:
AA:DWORD; //声明一个32位变量
if 联动按钮1 then
AA:=0;
AA.1:=1;
end_if
if 联动按钮2 then
AA:=0;
AA.2:=1;
end_if
//............以此类推32位DWORD可定义到AA.31
联动1:=AA.1;
联动2:=AA.2;
联动3:=AA.3;
//.........

网友G(2025-06-21):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可以应付16位以下的。
你就不能多弄几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