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8):
各位前辈好,昨天小弟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想向各位请教一下,是否遇到过,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使用的是 Q13UDVCPU,通过QJ71C24N-R4与托利多的IND360跑MODBUS-RTU通讯。
刚开始使用Modscan检测,一切正常,读取数据如 38.8KG,显示38.8KG,143.7KG,显示143.7KG
但在GXWork2内监控时,发现有如下问题。(读取的数据放到D7004)
如果重量是少于100KG时,如38.8KG,那么D7004显示是38.8xxxxx
如果重量是大于100KG时,如143.4KG,那么D7004显示将会变为143.5xxxxxxx,
就是小数点后第一位自动就变了四舍五入了。但这个在使用Modscan时不会出现。

请问一下各位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不为名 为利 不怕苦 怕死

网友A:
这应该和什么模块没关系吧,和你怎么处理转换浮点数有关?

网友B:
你想要那么精确,那就把数据浮点舍去后面多余的就行,自己搞个算法,小学的加减乘除

网友C:
按理托利多的仪表给的数据是一个整数,然后你自己做换算!比如数据过来时00123456,你设置的是3位小数,就除1000得到123.456,这样就不会出现位数自动四舍五入。这个应该是程序上的问题

网友D:
3楼正解。

引用 网友C:
按理托利多的仪表给的数据是一个整数,然后你自己做换算!比如数据过来时00123456,你设置的是3位小数,就除1000得到123.456,这样就不会出现位数自动四舍五入。这个应该是程序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