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9):
各位大佬,请问如何控制两个轴运动,两个轴都有一个光电作为原点,固定距离和轴转速,固定点两个,固定点的停止时间,然后又重新开始,要有最大值轴速度
请问各位大佬怎么实现
上电后自动执行原点回归

触摸屏设置参数后启动

按X2启动运动流程:

轴1/轴2同步执行:

运动到A点 → 停止设定时间

运动到B点 → 停止设定时间

返回C点 → 停止设定时间

返回D点 → 停止设定时间

循环执行直到按下X3停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直线插补吗?
直线插补是什么东东

楼主:
直线插补是什么东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直线插补吗?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C:
但总什么没见过?
引用 网友B: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总什么没见过?

你认错人了吧,本人姓陈的

网友C:
某个培训机构的教案吗?上电回原这种逆天操作,你的意思是按下启动双轴插补同时到达A还是不需要同时到达?同时到达同插补,不需要同时到达就正常的DDRVA就行了,还有一件事,哥们多练习一下自己的表达能力,不然别人都不了解你的需求,想帮助你都没办法
根据电机转速确定到达A时间可能同时到达,也有可能不同时到达

网友D:
三光日月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