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三菱触摸屏GS2110-WTBD没有485口,通讯错误

楼主(2025-05-09):
请教大侠们:
三菱触摸屏GS2110-WTBD没有485口,通过modbus 通讯错误,用的屏232口,买的232转485有源的。一台三菱d740变频器,一台国产变频器(各试过2个牌子),与三菱变频器正常,国产变频器通讯错误。请大侠们帮助,谢谢

楼主:
打电话给三菱客服说232和422接口定义不公开,估计三菱用的232不是标准定义232。

网友A:
那就不要用他们家的产品!放过他们家就可以了!

网友B:
接口定义连接手册上有,连三菱的变频器没问题,连国产变频器有问题,要看你屏用的连接驱动

楼主:
请问驱动可给个吗,谢谢

网友C:
看D740的通訊方式 手冊有寫
檢查是不是設定有問題

网友D:
都是固话好的协议,即便给你,无论数触摸屏侧还是变频器侧,都没有办法修改。

网友E:
三菱GS2110上没有485口?我怎用485口连过两个E840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楼主(2025-07-09):
三菱GS2110上没有485口?我怎用485口连过两个E840
你用的是422

网友E:
谁说三菱的GS2110 没有485口? RS422跟RS485本来就是半双工,全双工区别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网友F:
三菱的485就是唬人的,主打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