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9):
大佬们,如果一个工厂里面有很多种PLC,产线很多到中控室也很远。一般采用直采的方式到IOT,还是加一个中间PLC?

网友A:
比较简单有效的方法是直接放网线或光纤,建议干扰大的场合直接放光纤。成本比较低,使用、维护方便。施工来看百来米不算远。
至于物联网方案,设备少距离远可以考虑,设备多的话硬件成本比较高,不太推荐。

需要注意,设备不支持以太网的需要转换处理,如果有大量3U这种PLC就很麻烦。
还有,IP地址最好前期就统筹好要求供应商整改,如果没有经过修改,估计很多IP冲突,需要转换或隔离处理。

网友B:
参考一楼的做法

网友C:
办法很多,都要绕路,看成本接受能力

当年基恩士跑来推销他们的PLC就说有不差钱的主专门买他们的PLC回去当通信网关用

网友D:
还是光纤 比较好一点  不然后面通讯问题太难处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办法很多,都要绕路,看成本接受能力

当年基恩士跑来推销他们的PLC就说有不差钱的主专门买他们的PLC回去当通信网关用

基恩士说的有钱的主,其中有一个就应该是我公司

网友F:
现在淘宝上很多各种各样的采集用网关,再不济找个触摸屏把所有PLC采集了然后用单一协议统一转发

网友G:
一个车间使用一个网关管理车间内所有产线,所有车间汇总到中控室

网友H:
大部分使用物联网网关 4G的多
部分也有用网线或者wifi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