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9):
三菱plc fx3g含以下功能 两个伺服电机控制两个轴:
两个独立控制轴,每个轴有原点光电传感器
固定转速和固定距离运动
四个固定位置点分别时电机(圈数a=100,圈数b=300,圈数c=200 ,圈数d=50)
可调停止时间
触摸屏控制界面(启动、停止、复位、参数设置)
自动循环运行模式
I/O分配表
输入
X0: 轴1原点传感器
X1: 轴2原点传感器
X2: 启动按钮
X3: 停止按钮
输出
Y0: 轴1正转
Y1: 轴1反转
Y2: 轴2正转
Y3: 轴2反转
Y4: 气泵控制
Y5: 运行指示灯
数据寄存器分配
D0: 轴1转速设定值
D1: 轴2转速设定值
D2: 固定点a1位置(轴1)
D3: 固定点a2位置(轴2)
D4: 固定点b1位置(轴1)
D5: 固定点b2位置(轴2)
D6: 固定点c1位置(轴1)
D7: 固定点c2位置(轴2)
D8: 固定点d1位置(轴1)
D9: 固定点d2位置(轴2)
D10: 固定点a1停止时间
D11: 固定点b1停止时间
D12: 固定点c1停止时间
D13: 固定点d1停止时间
D14: 固定点a2停止时间
D15: 固定点b2停止时间
D16: 固定点c2停止时间
D17: 固定点d2停止时间
D20: 轴1当前位置
D21: 轴2当前位置
D30: 轴1最大速度
D31: 轴2最大速度
流程:原点-》正(方向)固定a-》停止多少秒-》正(方向)固定b-》停止多少秒-》反(方向)固定c-》停止多少秒-》反(方向)固定d-》停止多少秒-》回到原点重新开始,共有八个固定点,固定点根据轴转的圈数,启动是触发气泵控制,当停止时也要关闭气泵
实现完整PLC程序梯形图

|----[ M8002 ]-------------------------------( M0 ) 初始化脉冲
|
|----[ M0 ]----------------------------------[ MOV K100 D2 ] 初始化固定点位置
|                                            [ MOV K300 D4 ]
|                                            [ MOV K200 D6 ]
|                                            [ MOV K50 D8 ]
|                                            [ MOV K100 D3 ]
|                                            [ MOV K300 D5 ]
|                                            [ MOV K200 D7 ]
|                                            [ MOV K50 D9 ]
|                                            [ MOV K500 D30 ] 设置轴1最大速度
|                                            [ MOV K500 D31 ] 设置轴2最大速度
|
|----[ X2 ]----[ M10 ]-----------------------( M10 ) 启动按钮
|     |     |
|     |----[ X3 ]----------------------------( M10 ) 停止按钮
|
|----[ M10 ]----------------------------------( M20 ) 运行标志
|                                            ( Y5 ) 运行指示灯
|
|----[ M20 ]----[ M100 ]----------------------[ SET M101 ] 启动原点回归
|
|----[ M101 ]---------------------------------[ PLSY D30 K0 Y0 ] 轴1原点回归
|----[ X0 ]-----------------------------------[ RST M101 ]
|                                            [ SET M102 ]
|
|----[ M102 ]---------------------------------[ PLSY D31 K0 Y2 ] 轴2原点回归
|----[ X1 ]-----------------------------------[ RST M102 ]
|                                            [ ZRST D20 D21 ] 当前位置清零
|                                            [ SET M103 ]
|
|----[ M103 ]---------------------------------( Y4 ) 启动气泵
|                                            [ SET M104 ]
|
|----[ M104 ]---------------------------------[ DRVI D2 D0 Y0 Y10 ] 轴1移动到a1
|----[ M8029 ]--[ M104 ]----------------------[ RST M104 ]
|                                            [ MOV D2 D20 ] 更新当前位置
|                                            [ SET M105 ]
|
|----[ M105 ]---------------------------------[ DRVI D3 D1 Y2 Y11] 轴2移动到a2
|----[ M8029 ]--[ M105 ]----------------------[ RST M105 ]
|                                            [ MOV D3 D21 ]
|                                            (OUT T0 D10 ] 启动a点定时
|                                            [ SET M106 ]
|
|----[ M106 ]----[ T0 ]-----------------------[ RST M106 ]
|                                            [ SET M107 ]
|
|----[ M107 ]---------------------------------[ DRVI D4 D0 Y0 Y10] 轴1移动到b1
|----[ M8029 ]--[ M107 ]----------------------[ RST M107 ]
|                                            [ MOV D4 D20 ]
|                                            [ SET M108 ]
|
|----[ M108 ]---------------------------------[ DRVI D5 D1 Y2 Y11 ] 轴2移动到b2
|----[ M8029 ]--[ M108 ]----------------------[ RST M108 ]
|                                            [ MOV D5 D21 ]
|                                            (OUT  T1 D11 ) 启动b点定时
|                                            [ SET M109 ]
|
|----[ M109 ]----[ T1 ]-----------------------[ RST M109 ]
|                                            [ SET M110 ]
|
|----[ M110 ]---------------------------------[ DRVI D6 D0 Y1 Y10 ] 轴1反转到c1
|----[ M8029 ]--[ M110 ]----------------------[ RST M110 ]
|                                            [ MOV D6 D20 ]
|                                            [ SET M111 ]
|
|----[ M111 ]---------------------------------[ DRVI D7 D1 Y3 Y12 ] 轴2反转到c2
|----[ M8029 ]--[ M111 ]----------------------[ RST M111 ]
|                                            [ MOV D7 D21 ]
|                                            (T2 D12 ])启动c点定时
|                                            [ SET M112 ]
|
|----[ M112 ]----[ T2 ]-----------------------[ RST M112 ]
|                                            [ SET M113 ]
|
|----[ M113 ]---------------------------------[ DRVI D8 D0 Y1 Y10 ] 轴1反转到d1
|----[ M8029 ]--[ M113 ]----------------------[ RST M113 ]
|                                            [ MOV D8 D20 ]
|                                            [ SET M114 ]
|
|----[ M114 ]---------------------------------[ DRVI D9 D1 Y3 Y12 ] 轴2反转到d2
|----[ M8029 ]--[ M114 ]----------------------[ RST M114 ]
|                                            [ MOV D9 D21 ]
|                                            ( OUT  T3 D13 ) 启动d点定时
|                                            [ SET M115 ]
|
|----[ M115 ]----[ T3 ]-----------------------[ RST M115 ]
|                                            [ RST Y4 ] 关闭气泵
|                                            [ SET M101 ] 循环运行
|
|----[ X3 ]-----------------------------------[ RST M20 ] 停止按钮
|                                            [ RST Y4 ]
|                                            [ ZRST M100 M115 ] 复位所有状态

网友A:
一大堆程序我不看,但是我需要警告你,脉冲相关的位置,频率都要用32位偶数的,防止你自己出错。第2个就是直线模式伺服需要前后极限的,没有就会撞机
三菱系的脉冲一般是Y0,Y1,Y2,方向是Y4,Y5,Y6。还有就是你说8个点,我怎么数了都是4个点的,难道你a轴到a1,然后到b轴到a2???还是a全部动作完成,然后猜到b也跟着动作一遍????还是两个轴同时动,但是不分谁先到达(非直线)?还是ab同时到达(走直线)?
两个轴同时动,x轴和y轴,a1-d1是轴1,a2-d2是轴2可能同时到达

网友B:
三菱 Y0 Y1 Y2 最好不要乱用 这几个要考虑到要做轴的脉冲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C:
满满的AI味
QQ: 2845452345
zsh340

网友D:
引用楼主wangfuchi于2025-05-09 17:55发表的 各位大佬,帮帮忙看看写的梯形图对吗?FX3g 两个伺服电机控制两个轴运动, :
三菱plc fx3g含以下功能 两个伺服电机控制两个轴:
两个独立控制轴,每个轴有原点光电传感器
固定转速和固定距离运动
四个固定位置点分别时电机(圈数a=100,圈数b=300,圈数c=200 ,圈数d=50)
可调停止时间

怎么看着有点像DeepSeeK写的程序?

网友E:
不是像,就是AI写的 正常人写不出这种

网友F:
不明白也学习一下。
三光日月星~

网友G:
看着像AI 写的程序,最好还是自己写一下。首先你肯定要理解硬件原理,脉冲口和方向,我在看你这脉冲口都用在方向上了,根本没明白原理啊。

网友H:
引用第7楼新手学习中于2025-05-15 10:13发表的 Re:各位大佬,帮帮忙看看写的梯形图对吗?FX3g 两个伺服电机控制两个轴 .. :
看着像AI 写的程序,最好还是自己写一下。首先你肯定要理解硬件原理,脉冲口和方向,我在看你这脉冲口都用在方向上了,根本没明白原理啊。
如果信号够的话,方向是可以接在任意输出口上的。

网友I:
近几年,要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学编程,本人觉得有点搞笑,不要说硬件知识没有,就是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都没有搞懂,学来何用。关键是到了初中,学习压力大,之前学的就全部忘记了。

网友J:
高速脉冲口在定位指令中是不能乱用的,所有PLC品牌都有规定哪几个口是高速脉冲输出用,有些PLC连方向输出口都是系统定义好与脉冲口搭配的(如松下FP-XH系列 )!
[ DRVI D4 D0 Y0 Y1 ] 轴1移动到b1,[ DRVI D6 D0 Y1 Y0 ] 轴1反转到c1?
谁教你正反转通过更换指令中脉冲输出口与方向输出口的位置实现?

网友K:
LD M8002    OUT M0
LD M0 ,,,,,,,,,,,,,,,,,,,,,,,
一般人是想不出的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网友L:
引用第9楼gongling于2025-05-21 10:51发表的 Re:各位大佬,帮帮忙看看写的梯形图对吗?FX3g 两个伺服电机控制两个轴 .. :
近几年,要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学编程,本人觉得有点搞笑,不要说硬件知识没有,就是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都没有搞懂,学来何用。关键是到了初中,学习压力大,之前学的就全部忘记了。

网友M:
有这么卷了“ 空手套白狼”

网友N(2025-06-24):
全是AI做的吧。怎么都不像是正常的

网友O:
速度,位置,使用D寄存器要用32位,定位指令也用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