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串口通讯与三菱FXPLC之间用485通讯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25-05-10):
如题,我用的是一体机,PLC部分是三菱FX3G,有一个RS485通讯口。
我的项目是用这个RS485口通过一个USB通讯模块去读扫码枪信号。
模块厂家那里要我想用电脑的串口通讯助手和PLC调试一下。
请问这个程序要怎么写?

网友A:
可以用组态软件,C#等软件编程,要解析扫码信息C#可能会方便点,写程序要根据你的通讯协议编写;

楼主:
码不用解析,扫码枪已经将它转成一串字符,就存在USB转485模块上,现在问题是PLC怎么通过它的485去读模块上的485信息。

网友B:
一体机官网都有程序示例吧,比如陆杰的

网友C:
扫码枪换成串口的或者网口的,不要用USB的。

专业外协

网友D:
我看你论坛问了好几天了 还没解决么,你加我吧 头像是V 我帮你看看,但是得晚上了白天有事

楼主:
这个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关心。